imax B5 imaxB6 ....

楼主(2007-10-07):
請問imax B5  和 B6 充電機有誰用過,有甚麼分別,好用嗎?和 其它的充電機比較那個較準確和可靠呢?400元上下有甚麼好建議呢?

网友:
B5是充五块。B6是六块
B6有放电功能,其它不知

网友A:
买UN-A3也就350元,还自带220V接口,因为内置变压器,大功率使用容易坏,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UN-A3也就350元,还自带220V接口,因为内置变压器,大功率使用容易坏,小心点

謝謝石斑鱼提議
UN-A3 我這裡(香港)沒有售賣末能了解它,我可以買到的品種比較過價格和口啤後暫時有以上3款參考,現時使用中的有Esky 0852 一部和 0851 二部,想再買一部有顯示功能多一點的.

网友:
我手里有部iMax B8,最大充电功率有150W,建议配一个150W以上的开关电源,或者直接夹在电瓶上(输入端就是两个大夹子,夹电瓶的)。可以串充1~27节氢/镉电,最高36V的铅酸,或者串充1-8S的锂电。不过平衡充只有3~8S接口,我手里却只有2S的锂电,还不能测试它的平衡效果。对于串充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氢/镉电可以循环放充或者充放,锂电有一个储存功能,在锂电长期不用时可以用这个功能将锂电调整到最佳储存状态。可以调节充电、放电电流,显示冲入电量,对充满的判断很准,还可以设置最大充电电量、最长充电时间以及温度等保险措施(可惜没有温度探测头)。不太方便的是平衡充时必须将电池的正负极连接到充电器输出上,然后再连接平衡口,不能直接插平衡口上完事。

其实我本来想买B6的,可是我这里的商家只能拿到B8,B6要到展会后才能到货,所以才买的B8

楼主:
B8 要賣幾多錢呢?

网友:
RMB 800多吧应该是,性价比并不高。B6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网友:
B6好象有个很漂亮的箱子,B5不是很了解!不过这两款充电器应该性能上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
B6我在充6S电池时压差较大,3S电池就很正常。希望是各例,后来充电器退了。

楼主:
謝謝以上各位朋友提供資料及意見 !

网友(2007-11-16):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充6片电池电压相差很大 3片就没有问题。你是怎么退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