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在1000元以内,那个充电器性价比最高

楼主(2007-10-07):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我买的 HJ7489 的6S平衡充电器 185一个 SJM的 很好

网友B:
原帖由
czww51
于 2007-10-7 16:31 发表
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C:
这个问题可是五花八门的答案,估计可以盖高楼了

网友D:
我见过的充电器从几十到几千不等,也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E:
1000块?
劝你拿900块买点飞机的好配件,然后拿剩下的100块买点元件做个充电器

网友F:
我买的un A3,觉得很不错~~电压、电调都可以调整~~一次可以充两串3s锂电~~

网友G:
当然是2006了,现在叫A6,新款的叫x6,老款580,新款680,充电效果绝对一流。

网友H:
那位兄弟给个2006的介绍链接? 先谢了

网友G:
飞越现在就卖啊,你去看看.

网友G:
much more 是玩车得用得,充镍氢比较好,锂电很一般

网友I:
介绍一个
推荐一个性价比最高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e72b22d3866b.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