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中安装Rd6000不成功,请教各位

楼主(2007-10-07):
操作系统WIN XP第2版
老式的并口狗,G2 安装了592的补丁

按步骤安装先装了3张光盘,再安装了592补丁,设备里也有了REALRIGHT DRIVER,启动G2可正常进入画面,进入遥控器设置,但摇杆无反应。再查看“控制面板”中“游戏控制器”,如图,开不开遥控电源都一样。

切盼各位指点!有2个问题:
1、不知道为何显示的设备是WIN2K的?
2、后面的状态是“未连接”,你们的是已连接还是未连接?

网友A:
设置下很快的。。。加我QQ:3626187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下很快的。。。加我QQ:362618748

没有QQ啊,能否在这里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