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刀具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7-10-07):
  切削刀具使用注意事项
对象 危险性 措施
一般切削刀具 直接用手接触锋利的刀刃造成受伤。 特别是从包装盒取出或往机床上安装时,使用手套或其它保护措施。
使用方法有误或使用条件不当,致使刀具破损飞出,造成伤害。 使用保护罩、防护眼镜等安全防护设施。
在推荐范围内使用,参照操作说明书或目录等。
因冲击性负载或过度磨损引起切削力剧增,致使刀具被损飞出,引出伤害。 使用保护罩、防护眼镜等安全防护设施。
及时更换刀具。
高温切屑飞溅或长切屑排出,引起烫伤或割伤。 使用保护罩、防护眼镜等安全防护设施。
停止机床,戴保护手套用夹钳等清除切屑。
加工中刀具和工件产生高温,加工后马上接触引起烫伤。 使用手套或其它保护措施。
切削中产生的火花、切屑或破损产生的热量引起火灾。 使用保护罩、防护眼镜等安全防护设施。
使用油性切削液时应采取防火措施。
高速回转时机床等若平衡不良,振动加剧致使刀具破损,引起伤害。 使用保护罩、防护眼镜等安全防护设施。
试运行机床,确认无异常的振动和声音。
直接接触工件上的毛刺导致受伤。 不要用手直接接触工件。
焊接刀具 刀片脱落、破损产生的飞散引会起受伤。 使用前确认焊接牢固。
避免在易产生高温的条件下使用。
反复焊接造成强度下降.使用中刀片易破损飞散。 反复焊接造成强度下降.请不要使用。
可转位刀具 刀片或配件没有安装牢固,切削中脱落飞散,引起伤害。 清除安装面及安装配件上的异物,擦拭干净后再安装刀片。
安装时使用附带的扳手,确认刀片和配件是否安装牢固。
请使用规定的刀片或配件。
刀片或配件安装时拧压过紧追成损伤.运行过程中脱落飞散,引起伤害。 安装时使用规定的扳手按规定的扭矩操作。
不要使用如套管之类的辅助加力工具。
刀具高速旋转中由于离心力作用,刀片或配件可能飞出,十分危险,操作时应充分注意。 在推荐范围内使用,参照操作说明书或目录等。
确认刀具及刀柄的极限转速。
铣刀及其它旋转刀具 铣刀类刀具刀刃锋利.直接用手接触会造成受伤。 使用手套或其它保护措施。
刀具偏心,高速旋转时若动平衡不良,振动加剧致使破损飞散,引起伤害。 安使用推荐范围内的旋转速度。
为消除因轴承磨损引起大偏心振动,定期调整旋转部分的精度及平衡。
钻头 通孔贯通时切屑残留部分可能会高速飞出.因其锋利,十分危险。 使用保护罩、防护眼镜等安全防护设施。
在钻孔夹具附近安装防护罩。
小直径钻头钻尖锋利,直接用手接触会造成受伤,若折断还不易从伤口取出。小直径钻头也容易折断飞出。 操作时仔细。
使用保护罩、防护眼镜等安全防护设施。
其它 在规定范围之外使用,会造成机床、刀具受损,十分危险。 按照规定的方法使用刀具。

网友:
的确需要安全第一!

网友:
LZ那有好质量的防护眼镜卖吗~?

楼主:
安全第一!

楼主(2007-12-04):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身体可是人之根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