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10-07):
请问大家!
电机
的直径和扭矩有关
那轴向长度和什么有关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相同直径长度越长功率越大,相反则反。
另外,从另一角度看,相同功率的电机,直径大长度小的电机扭距大,易作启动需大力矩的用途,缺点是启动惯性也大,但瘦长的电机启动惯性小易作频繁起停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功率和扭距是一回事吗?我知道扭距大可以带大浆 有劲! 那功率呢?
谢谢

网友C:
功率!!
一个汽车 发动机油门开到最大 功率差不多了
但是用 1档 和5档速度 是不一样的 爬坡也不一样
电机大扭距 一般象 1档车 速度慢 力气大
小扭距的 一般象 5档车 跑的快 力气小
大扭距可以配合 直驱 桨叶
小扭距可以利用 减速组 来驱动 得到大扭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