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严重抖舵,导致炸机 请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7-10-07):
今天用的西安孵化的PPM接收机。不拔天线控和接收机距离大于30CM就开始抖舵,距离大于2米就无法控制。但我还是贸然上天。导致失控炸机。请问这样抖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属于正常吗?另外。接收的天线也拉开了,距离电调也很远。还有,用手轻按接收机,抖舵现象就减轻许多。到底是为什么啊??正常情况不拔天线不应该大于30CM就抖舵吧??

网友:
是不是天线里面断开了

楼主:
天线检查了~ 没问题的!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不拉天线呢 拉天线不就完了,

PPM本来抗干扰就差,要不为什么出PCM呢

网友:
 不拔天线控和接收机距离大于30CM就开始抖舵

网友A:
抖舵你也敢上天 .可能是频率不对.或是接收有问题.换个试一下吧.PPM的接收要靠运气的哈.

楼主:
大哥  我说的是不拔天线时距离大于30CM就抖 。但我上天时肯定是拔开天线的拉!

楼主:
那大家都是用什么的接收机呢? 天地飞比西安的好吧?

网友:
检查晶体没问题那就赶紧换接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抖舵你也敢上天 .可能是频率不对.或是接收有问题.换个试一下吧.PPM的接收要靠运气的哈.

我用天地飞FT06-A,8个月了没有任何问题,还包含三次接收掉水里后吹干继续用,是不是我的运气太好了!

网友:
接收的接触有问题吧,用手按就不抖?

楼主:
晶体用的GWS的 之前用FUTUBA的也有问题。 用手按就抖的轻一些~~    大家不拔天线都是多远距离才抖呢?

网友:
进口控也这样?

网友:
不拔天线
没烧掉发射管算不错了吧

网友:
貌似你中奖了。偶的西安孵化接收机一直没问题

网友:
晶体吧,接触不良?

网友(2007-11-12):
我接收的跟你的毛病一样,时好时坏,接受上的电路焊点我全部焊了一遍,还是不是行

网友:
是不是接收机问题啊

网友:
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