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灯泡放电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10-07):
今天买了一个12V 21W的汽车灯泡来放电。有些东西不太明白。它标称21W,那么电流怎么计算呢?是21W除12V吗? 我的
电池
是11。1V2200MAH的,如何通过功率来计算放电时间呢? 如果用55W的灯泡来放电是不是更快一些? 感谢~~~~~

网友A:
那个是额定功率··
要通过功率来计算放电时间是比较难掌握的,因为放电过程中电池电压不断下降,电流也除之改变! 其实用万能表监测放电时的电池电压就可以··3S锂电放电一般不要低于10V就可以·

网友B:
呵呵,这样得时时盯着啊,一旦过放就损失大了呀

网友C:
 我的从没放过电

网友D:
我也是用小灯泡放电。不用计算功率那么麻烦吧。反正放电又没有叫你放到完全没电。一般放到11。5V左右就好了。锂电池虽然不要满电保存。但也不建议放到11。1V来保存。一般放到11。5就OK了。你第一次放电的时候每放三分钟量一次电压直到11。5 以后就按照那个时间来放就可以啦

网友E:
再计算都是理论值,还是接上电显看着电压下降比较可靠,千万别过放,还是小功率灯泡比较好

网友:
我用2个55w的来放电的

网友F:
铬电最好每次都放电再充电,氢电可以使用3到5次后放电一次再充电.锂电不要放电.

网友G:
我是用12V 35W灯泡 并联一个15V电压表看着表放电,不飞的话每星期充放一次。

网友H:
应该先用伏安法测出灯泡的电阻,然后用电池电压计算出放电电流。

楼主:
经过实验~ 用55W的灯来放比较好!4。2V满电定时放10分钟后就到3。85V。很好用~呵呵。但一顶要注意时间哦

网友I:
呵呵,不过放就没问题!

网友J:
不用那么精确。灯泡的电阻会随着电流而变化(温度),算也是算不准的。

网友K:
小功率+个定时器吧

网友L:
 锂电也要放电?为什么?瞎搞!!!

网友L:
锂电应该随用随充的,绝对不要过放,放完电再充,是在折锂电的寿。

网友M:
楼上的是新来的吧,此锂电非彼锂电。放电是为了保存好电池。当然要随用随充,充电器有那么快自然好,如不能在几分钟内充好电,自然要先充着来用。万一用不完,满电保存锂聚电池是很伤电池的,这是为什么大家要放电的原因。

网友K:
详见高中物理书哈哈哈哈

网友:
晕,转速斑竹和wxplt 都过时了啊。。。锂电4,2V保存要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