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新电池咋那么不经用

楼主(2007-10-07):
AERO的电池!还没用十次呢!10月1日充的电,今天去飞了一下,悬停了5分钟就没力了!新电池的自放电怎么那么厉害呀?一般充好的电池放三五天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高C数的不保险,越短越好,比如25C的最好明天飞今晚充;15C的好点,一般可以放2-3天,反正充满放着时间久了憋着它,会影响电池寿命的

网友:
尽量不要满电存放

网友:
参数公开嘛

网友:
新电池还应该激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C数的不保险,越短越好,比如25C的最好明天飞今晚充;15C的好点,一般可以放2-3天,反正充满放着时间久了憋着它,会影响电池寿命的

网友B:
用4S的加拿大锂电吧,耐操,动力足,飞行时间长,最重要的是便宜。
现在玩模型最大的问题--电池问题基本解决了。
平时用来练习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S的加拿大锂电吧,耐操,动力足,飞行时间长,最重要的是便宜。
现在玩模型最大的问题--电池问题基本解决了。
平时用来练习很好的

什么地方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