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406A 控 和 0704陀螺仪 的 问题

楼主(2007-10-07):
问题一
如图,
陀螺仪
锁定开关 怎么使用,什么功能那?
我一直没试出来有什么作用。
问题二
0704 上 有个开关 REV (反向)和 NOR (正常)两种状态,
我切换两种状态,只是感觉 NOR 不如 rev锁的紧(
活动
范围较大,也能反向调节回原点)
请明白人儿给说说到底怎么配合使用以上两个开关(控的锁定开关, 0704的开关)

网友A:
问题一、用0704的时候锁定开关是没有用的。那个是给0704A准备的。
问题二、那是陀螺仪正反开关,是对尾舵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确定飞机偏转的时候,尾舵机朝哪个方向运动。如果舵机在尾管的下边,需要用REV。
那个如果拨动错了,会造成飞机快速旋转的。你还能锁定的住?!?I服了YOU。

楼主:
我拿在手里,确实可以阿,只是一个回位很快,一个回位慢而以,今天回去再感觉一下。
对了,楼上说的rev 是 陀螺仪 朝下放的时候才要切换的哈?
0704A 要比 0704 锁尾效果更好吗?

网友A:
REV和NOR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只要能够保证机头向左转的时候尾舵机能够增加尾桨的螺距,向右转的时候减小尾桨螺距就好了!
0704和0704A一个普通陀螺,一个锁尾陀螺,效果当然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