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微型共轴双旋翼机(55克共轴)四合一的兼容问题

楼主(2007-10-07):
我是北京的老年电直爱好者,今年已经61岁.10月5日,在北京模展上经不住蓝剑微型共轴双旋翼机的诱惑,当场买了一架.但回家试飞时却遇到了问题.
        蓝剑微型共轴双旋翼机的说明书说可以兼容FUTABA的控,但我用FUTABA 6EX却非常吃力,发射与四合一的通信非常勉强,打开遥控后经常是四和一没有反映,要反复数次,而且要等几分种JJ才能和遥控接通,接通后还经常是通道错乱,动控的尾舵,JJ却动的是左右舵,动控的左右,JJ没有动作.经反复插拔JJ的电源,好不容易JJ的动作都对了,可以正常飞了.正在高兴之时,JJ突然失控,经检查竟是无故变换了油门,自动把我已经设好的油门反向给正了过来,结果是JJ乱窜或是突然掉下来,使我损失了浆片和平衡锤好几个.另外,我的朋友也买了这款JJ,他没有遇到我这样的问题,他用的是ESKY的0404的控.受朋友的启发,我也试了ESKY的0404控,我的JJ用ESKY的0404,完全没有任何反映.
        我的操作是严格按规矩行事的,而且方圆几公里内没有其他的控,(我们这一带只有我一个人玩模型),JJ上的模式开关也正确无误(F档).JJ和控的频率是72.970.我的FUTABA 6EX我可以肯定没有问题,我一直在用它飞我的LAMA V3和
EP 100 (火狐100 V2),火狐的频率是72.170,LAMA的频率是35.180,飞LAMA和火狐没有任何问题.
    我玩电直时间也不短了.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认为有可能是四和一有问题.

网友:
没用过富他爸的控,帮顶(我大概比楼主年轻42岁)

网友:
这个小东西多少米?真可爱哦,看它的测试视频很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一个是频点问题,一个是近距离阻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赐教

网友:
这个机器的接受有个开关
是切换FUTABA和JR两种模式的
是不是打错了模式了

楼主:
没错,是在F模式

网友:
三木大哥  小弟也即將擁有此機  我是JR  關注您的後續

网友:
“我的FUTABA 6EX我可以肯定没有问题,我一直在用它飞我的LAMA V3和EP 100 (火狐100 V2),火狐的频率是72.170,LAMA的频率是35.180,飞LAMA和火狐没有任何问题”
一控能支持两个频段?
是否6EX设成PCM模式了?

网友:
三木大叔,你的FUTABA是72的还是35的?

网友:
是不是PCM 和PPM模式问题呢

网友:
如果是这样“受朋友的启发,我也试了ESKY的0404控,我的JJ用ESKY的0404”,基本说明问题在JJ了,和厂家换一个吧,蓝箭的东西质量不敢说,服务还是凑活的。

网友:
大叔不是说你的控的晶体标的事72.980,接收标的是72.970,是厂家把盒子装错了吗?

因为频点没有对上才出这些问题的吧?

网友:
知道大叔你是老手,但还是请大叔你一步一步做以下工作:
1、确认接收晶体上标的频率是否和发射一致
2、把包装纸拆开,看晶体是否焊接牢固、其他元件是否焊接牢固,有无虚焊
3、天线不要缠绕,全打开
4、F、J的选择开关切换一下,都试试,另外要保证开关在两个位置上打到位
5、可能的话换个接收的晶体再试试,因为蓝箭的微型晶振比较容易损坏。
最后不行的话寄回厂家。

网友:
三木,您好!

刚看到您的帖子,您所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以前测试时没有遇到。请把飞机快递回来,运费到付,我们检查之后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并对您遇到这种情况表示歉意。

地址:南京江宁开发区通淮街136号
邮编:211100
收件人:品管部
电话:025-52140421

楼主:
谢谢18,19,20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错了,都是72.97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7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说清楚,飞LAMA的时候用的是FUTABA带的晶体一对儿,72.180的.LAMA原来的控0404的频率是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飞LAMA的时候用的是FUTABA带的晶体一对儿,72.180的.LAMA原来的控0404的频率是35

但是还是不太好理解啊,“...LAMA原来的控0404的频率是35 ”,这样的话,LAMA的4合1接收也应该是35的吧,你用FUTABA72M的也能控制

楼主:
进一步的现象说明

1.在发射与接收连不上时,如果在不关接收的情况下,关一下发射,再打开,可以连上,但这时通道错位而且不全,即:
在控上动尾,JJ的左右动,   在控上动前后,JJ没反映    在控上动左右,JJ也没反映   在控上动油门,有反映,但在控上
已经设好的反向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只有2个通道受控.而且还有错误.
      2.多次反复插拔接受的电源,偶尔也有能正常接通的时候.但要等至少1分30秒以上,这时,飞行正常,JJ非常稳定
灵活,有时一直能飞完一块电池,一切正常.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正在正常飞行的中途,油门突然自动反向.或所有
控制信号突然中断,JJ完全失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把LAMA的接受的晶体换成FUTABA 146P 的72.180的接收晶体,控用72.180的发射晶体.

网友:
不错啊,完美解决了

网友G:
蓝箭生产基地在南京? 看来我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蓝箭生产基地在南京? 看来我是孤陋寡闻了!

靠九龙湖很近,1000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應該不是南京吧  他應該是加設的品管點吧

网友:
蓝箭的公司目前在南京江宁区,距离百家湖更近些。过段时间搬到九龙湖附近

网友:
頂起來  後續 ?

楼主:
关于蓝箭55克小共轴机四合一兼容性的后续报道

昨天又反复试验,发现在接收电源开的情况下,关掉发射的电源,再打开,反复几次可以正确连接,到底反复几次没有规律,有时反复2次就可正常,有时要3次,有时要4次甚至4次以上,这样连接以后很稳定,再没出现中途失控的问题,连接也很快.
         如果按正常开机程序,90%是启动不了,偶尔能启动的话也是非常的慢,要等几分钟,而且很不稳定,中途失控只是早晚的事.
         看来,蓝箭的55克小共轴的四合一在兼容方面还需加油改进.
         蓝箭的55克小共轴的设计理念我是非常欣赏的,他不像其他一些品牌的JJ,只满足于用他们自己的控,根本不考虑用户的利益,让用户重复投资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有意使他们的接收不和任何别的发射兼容,逼迫用户买他们的性能并不好的产品.相比之下,蓝箭的设计者和生产者要厚道的多,一个小小的JJ,他们考虑的非常周到.我相信他们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和金钱决不会落空,他们必将赢得更多的用户.
        祝蓝箭发展壮大,一路走好!祝蓝箭取得更大的成功!

网友: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蓝箭的服务还凑活吧

网友:
这东西我还想买个来玩....看来还是在等下..价钱也不便宜啊...呵呵....

网友:
没有F控,帮顶先!

他们的飞机有个设计,就是发现飞行控制不便后,可以关发射机再开,重新建立联系,那么就可以再次爽飞一会儿,通常发生在电池电压下降的情况下。

而三木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飞机自己有问题,还是发给蓝箭,让他们也有个标本改进飞机更好。

祝好运咯~!

网友:
是不是开关接触不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象是开关接触不良,现在照我在35楼说的办法是百发百中,可以很可靠的启动.就是有点烦人,虽然可以用可以飞,但它不符合标准.小飞机在接收开的情况下开关发射的电源危险性不大,要是450,谁敢啊?玩命啊!况且这个小JJ的说明书上也明明白白的写着:一定要先开发射,后开接收,先关接收,后关发射.35楼的做法是违反操作规程的.所以,JJ还是要寄回去供厂家研究.
       蓝箭对用户负责的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J:
哇,好可爱,好可爱哟

网友K:
建议楼主立即联系厂家,相信问题很快解决。

楼主:
JJ已发给篮箭
本不想折腾了,但现在还是偶尔有失控现象,所以决定把JJ发回去.何况人家篮箭是主动
提出让我寄回去,人家都不怕麻烦,我还怕? 发!

网友L:
LZ老航模哦.

网友M:
还没飞又回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很快就飞回来了!

网友O:
正在检测中!!很快就可以飞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