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電子高手急救!!

楼主(2007-10-07):
日前在用福記6動控玩XTR~突然一股煙從控里面冒出~

開蓋看,裏麵有各類似三級管的晶體燒了~電路板上標記是“D2"~

請問“D”是什麽元件??“Q”又是什么呢?

已知燒掉了這個晶體會引起電池電壓顯示不正確,剛充滿的電池11.2V隻顯示6.8V~

所以沒法用,請高手指教~不勝感謝!

网友:
是不是隔离二极管烧了,换成4001

网友:
D,一般指的是二极管。贴片式的二极管有很多外形像三级管。

楼主:
呵呵,謝了二位~

就是二極管來的~現在手頭上沒有貼片二極管~

索性把它短路了,現在可以用了~:)

网友A:
先找到烧控的原因吧,直接短路!我看你是不想要你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烧控的原因吧,直接短路!我看你是不想要你的控了

真的就燒掉了~

网友(2008-01-07):
D是二极管,Q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