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级的发动机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7-10-08):
60级的发动机功率是多少?
等于多少千W  多少马力啊?

网友:
要看2冲还是四冲

楼主:
2冲的是多少 4冲的又是多少呢
60级一般排气量就是 10CC 吧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了啊``

网友A:
以下是解释,看你明白么?

602冲OSRX的在17000转有2HP  也就是说1.5KW左右
                 带12*6螺旋桨时候通常是12000-13000转,只有1.5HP了,也就是1KW
60的4冲SANYE的,在11000转是1.1HP 也就是800W
                 带13*6螺旋桨时候大概是600W左右
如果是变态的竞速2冲发动机,在22000转时候可以产生3.5HP 也就是2.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2冲OSRX的在17000转有2HP  也就是说1.5KW左右
                 带12*6螺旋桨时候通常是12000-13000转,只有1.5HP了,也就是1KW
60的4冲SANYE的,在11000转是1.1HP 也就是800W
                 带13*6螺旋桨 ...

2HP  是不是指的是2马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HP  是不是指的是2马力啊?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