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哪种机好?

楼主(2007-10-08):
还有一堆问题...
1.打印是打印成一张张的A4纸还是一张大的?
如果一张张A4不是要拼成才切割...?
2.广州哪有KT板卖...
3.新手做哪种机比较容易和易飞...330行不?
4.如果除了遥控晶体外...其它都是从0开始...大概要多少钱才可以起飞...?

网友A:
先飞模拟器,做330和微风2005都好飞,图当然是大的好,KT板哪里有买好像以前有人发帖说过,不算遥控的话,玩飞机费用大概在400~500

网友:
1.自己有打印机可以打A4再拼成一张大图纸,亦可以出去打印大面副的图纸。
2.一般广告店,大南路,装饰材料市场。系屋企附近的广告店稳最好,KT板唔好拿。
3.一般是微风2005,或者飘飘机。330改细舵面都可以。
4.大概300~400左右。

网友B:
我也是新手,第一次是做紙飛機,沒難度,也炸不壞。
這裡有鏈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104&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0751&extra=page%3D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6776&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6042&extra=page%3D2

网友:
如果出去打印一次大概多少钱...?
广州哪个地方有KT机的配件卖...好像碳纤棒和驼角,轮胎那些...

网友C:
找傻猫,买两台1+1 3D机,才七十块,什么套材都配了. ,还有两架机机以后可以飞

网友:
 设备都配?
那全炸了也要继续买?
成本才5~10元...
而且这样学不到东西....想做一下....

网友:
:loveliness: 有无广州既朋友可以教我整...+我QQ倾...21531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