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请问舵机中的电机是一开机就一直在转动吗?

楼主(2007-10-08):
还是接受到控的信号才做出一定的动作?
如果
舵机
中的
电机
是一开机就一直在转动吗?那不是很容易就坏了?
另外,请问下数字舵机的原理和优缺点。
谢谢!

网友A:
没有动来动去的吧!我的尾舵机是动了尾翼它自动回中才动一下!

网友B:
模拟舵机这样一般是出问题了,数字舵机因为灵敏,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所有舵机都是在收到信号后才开始转动的
但是因为各种舵机的灵敏度、精度不同,精度、灵敏度高的舵机,在没有收到动作信号时,因为要维持在当前的中立点,有时它的电机会有轻微的抖动,以不断作出修正。如果是在舵机空载的情况下,则所有舵机都应该是静止的。

网友D:
由控制信号(PWM)控制电机。控制信号是周期性的,如果控制信号出现变化电机就会转,至于怎样转和转的方向,就看控制信号信号脉宽是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E:
只是动一下吧……

网友D:
舵机应该算是“位置”随动,这个位置就是控制信号的高电平宽度,宽度改变的时候舵机中的电机才会转动,搜索一下,可以找到这样的电路和原理说明。

网友F:
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

网友G:
从理论上来说要动控上的摇杆电机才动

网友H:
它不敢乱动的,你叫它左它不敢右,你叫它右它不敢左

网友I:
我想大家理解不对,楼主的意思我估计是:就像所谓的待机状态,电机一直转,但是不驱动动作机构

网友D:
电机不会一直转。

网友J:
只要一通电.它就一直是专的哦

网友K:
接收到信号才转的咧

网友L:
我有个舵机也是一直转,因为换了齿轮后转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里面的电位器位置不对了,改天试试调调看。别的正常舵机不打舵基本不转

网友M:
舵机的电机一上电都在转
但是转动后带动输出轴相连的电位器,
当里面的电位器转到一定的阻值,电机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