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这样安装过电机?

楼主(2007-10-08):
用这种电机架安装电机,有谁用过?

图是用兴耀华网站上的

楼主:
就不知哪里有买,因为兴耀华不向个人出售商品,其他品牌的也可以,好像规格也有几种,我用的是3542电机。

网友:
关键是有甚么好处!

网友:
好处就是增加了重量,还有麻烦

楼主:
将电机固定在安装架上,再把安装架固定在飞机上,方便使用,并有效的提高飞机在飞行时的安全。这个主要用在轻木飞机上,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KT和泡沫飞机上,总要进步吧,轻木飞机就和油机的结构一样的,安装电机的地方是块木板(到机头罩外端距离太长,电机长度不可能这么长),有的是油改电,只有发动机架(两根尼龙的)不能安装电机。另外,如用轻木做个电机架,但大型电动机就不行了,那个动力(扭力),可能一下子把电机架拧碎,所以用这个,即轻又安全,拆装方便,还能起到一定的减震功能(如加块减震垫片)。

楼主:
哪里又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漂亮.

楼主:
借liuzhong的照片用一下,我就是要安装这架飞机,电动版的。

网友B:
上面的图,好像是电启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好像是电启动版

有可能是我没表达好,图上的这架飞机是油机,我是借liuzhong的照片用一下,我的还没安装,是要改电机版的,所以寻求电机安装架。

网友C:
又买了一架啊?!

网友:
一般油改电的大固定翼好象大多都用这种装法

网友:
问老B
他有架你那样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买了一架啊?!

是的,又买了一架,前些天到的。

这是我上海一个朋友的。

楼主:
大家别光看啊,有谁能告诉我哪里有买这架子啊?

网友D:
taobao上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obao上见过

没找到,哪位兄弟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用长螺丝,直径2到3的,最好是能够拿着电机架去找! 安装方式就如图

螺丝不难买到,五金店,电子市场都有.能够先量好长度最好,如果过长了就锯,再打磨一下

这种安装方式电机不易炸坏,安装角也好调

另一种方法就是改电机轴的方向,不过也要调整.

网友:
北京展会我买了几个架子,价格很靠谱。

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电机安装位置可以前后调节,便于调节重心,三片重85g,20元

左边这个架子重10g,右边这就是通常装方木棒的架子,5元一个

网友:
最近浦东国际展览中心有个玩具模型展,这家会去参展,你可以去那边买。
他们也有首贴上这种架子,在北京时候他们说要带到上海来,样品就没卖给我。

楼主:
谢谢LS,这个看来也很不错啊,价格太便宜了,有机会一定去看看,你知道那个展会是什么时间吗?或是否有那厂家的电话等,谢谢!

网友E:
17~19号,没有厂家电话。

MINIX现在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19号,没有厂家电话。

MINIX现在多少米?

一般六百多,各地稍有差异。厂家名字有吗?

网友F:
自己DIY一个么,清乐的好像就是自己做的。
弄几根铝合金棒(科技京城旁马路上的小店有卖),开螺丝孔。
再用两片十字安装盘组合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DIY一个么,清乐的好像就是自己做的。
弄几根铝合金棒(科技京城旁马路上的小店有卖),开螺丝孔。
再用两片十字安装盘组合起来就行了。

谢谢狼,不过我不会攻丝啊,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狼,不过我不会攻丝啊,咳。

去买丝锥,用台钳夹住,铝合金手动攻丝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有台钻,先钻个小孔,再攻丝可能省力些

网友(2007-12-24):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油改电的架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