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双感度什么意思?

楼主(2007-10-08):
各位大哥:双感度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指锁尾状态时的感度值和非锁尾状态时的感度值,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就是有另外一个信号线可以插在接收机的5通道,以便通过遥控调整感度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非常感谢

 o 谢谢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遥控感度调整,和陀螺本体感度调整 ,称为双感度调整
锁尾和普通应该叫双模式。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感度调整,和陀螺本体感度调整 ,称为双感度调整
锁尾和普通应该叫双模式。

同意!

网友:
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