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样的比赛应该选择怎样的飞机?

楼主(2007-10-08):
微型遥控模型飞机绕标竞速
(一)不限任何品牌微型遥控模型飞机参加比赛
(二)允许对模型进行必要的加强和改动,但必须保留模型原部件的主要部分。
(三)每轮比赛由两名选手同时进行,比赛不设助手。
(四)比赛场地(见图3  室内赛)
1.        比赛场地为6米×15米的矩形,两标杆间距为10米 。
2.        两名运动员分别站在指定的区域进行比赛。
(五)每轮比赛进场准备时间为1分钟,比赛时间2分钟。
(六)比赛方法
1.        运动员操纵自己的模型从起始点起飞后,须以逆时针方向绕两标杆做封闭环绕飞行,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完成飞行的圈数,直到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30秒内模型未到终点者,该圈不记入比赛成绩。
2.        模型未绕标杆飞行(从两标杆之间或横标杆之上通过)将视为未完成绕圈飞行,不计成绩。
3.        模型出手即为正式飞行。比赛中如发生一名运动员模型触地,该运动员失去该轮比赛资格。

想用DIY的飞机参赛,不知该怎么样的设计比较适合?(参赛者为中学生,飞行水平不高)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觉得15米X6米的场地实在是太小了,除非有比较熟练的3D技术,否则太为难这些学生了.即使有相当水平的飞行技术,一般的小电动飞机也没有那么好的操控性,还是别比速度了,能转上一圈,基本就是冠军了.呵呵.

网友:
还是飞直机吧!可能好一点,就是技术要求高点

网友:
LAMA 最简单

楼主:
这个是比同一段时间内谁绕的圈多,限用固定翼.哪怕不这么规定,直升机应该没有优势吧!
我的考虑是做三段上反的\大展弦比\小翼载荷的三通机,这样一来速度会低一些,操纵也相对简单些,稳定性也会强一些,只是不知能否适合15*6米的飞行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比同一段时间内谁绕的圈多,限用固定翼.哪怕不这么规定,直升机应该没有优势吧!
我的考虑是做三段上反的\大展弦比\小翼载荷的三通机,这样一来速度会低一些,操纵也相对简单些,稳定性也会强一些,只是 ...

我以前用KT做过翼展80cm弦长15cm的这种飞机,飞行重量仅有100g,用的是6v300mA的镍氢电池,遥控车的开关设备,自制电磁舵机,两个10g的高速电机,用雪糕棍削制直径60mm的桨.,飞行时间大约在5~8分钟,盘旋半径小于3m.飞LZ 说的这种比赛完全可以.
根据我的经验,在6x15的场地绕标竟速,转弯不掉或少掉高度很重要,小翼载荷和大上反角是关键.
1.如果规则允许用遥控汽车的开关设备,小载荷就很容易实现,并且对中学生来说,操纵手法也简单,稍加练习就可以掌握,应优先考虑使用.
2.机身结构可以简单些,用玻纤鱼杆打磨薄,有一定强度就够了.我磨过一根,重量只有8g,比原来减少了10g.
3.KT要去膜,主机翼用1~2mm的KT做蒙皮,翼梁用3mmKT贴1mm桐木作成5mm的复合梁,翼肋用3mmKT,控制好胶水用量,做出质量轻小的机翼很容易.我上面说的那个飞机机翼不到50g就有12dm^2的面积.
4.适当增加上反角,同时控制好方向的舵量,方向舵和升降舵联动(即不论打左或右方向舵,升降舵都随之上翘)的量,这样可以在转弯时不掉高度.
最后,给LZ一些建议.这种比赛的胜负往往不在速度,成功率更重要,所以设计飞机时,应该把速度放在第二位,多考虑稳定性和操纵性,由于中学生的经验不足,越简单越有利,越精确问题就越多.90年代的一次帆船赛中,当时就因为学生操控收索机掌握不好,临近比赛时定死了帆角,结果冠亚军全收.

附上方向舵和升降舵联动的结构示意图,图中红线为软绳,方向舵转动牵引绳索拉起升降舵,联动量可以调节绳索的固定位置实现.

楼主:
谢谢lgq5106 上尉的指点,你的这些经验对我会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