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油直,想飞油固,40练习机可否配四冲70或80?

楼主(2007-10-08):
主要是四冲运转平稳,声音好听。大家怎么看?要是太滑稽了,我就还是52两冲了。
另外,我用9X,接收机再配个专用油固的,配啥?770S?有没便宜可靠的接收?还有舵机配啥的比较实惠稳定? 3003?多少银子?

多谢

网友:
能用9X的人,不会谦3003贵嘀

网友:
两个字,奢侈

网友:
飞40练习机,如果小玩玩,建议用SY 4C61,电池适当后移,重心就差不多。
用SY 4C 70或者80头重。

如果比较hi,用OS FSa-56或者 saito FA 56-62即可。

用9X飞练习机没什么大不了,不过用S3003有点掉价。
我曾经用过F家的9Z加S9252玩过练习机的,是不是大概相当于J家的PCM10X加8301舵机?

楼主:
用9X就被BS了?

当时完全被商家建议一步到位的,但是后期还是能省则省,没有半点奢侈的意图

网友(2007-12-25):
建议还是用52两冲,三叶4冲的伺候太麻烦。
飞的乐趣在飞行,而不是调试发动机和听发动机声音。
3003用在联系机上足够用了。
接收机不要吝啬,还是选个品牌的或原装自带的吧!

网友:
真实浪费啊,我才用4VF,

网友:
四冲70或80肯定行,调一下重心就行。

网友A:
我的40练习机就用SY70的四冲,机头一点都不重,后面不用配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0练习机就用SY70的四冲,机头一点都不重,后面不用配重的

每架飞机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完全被商家建议一步到位的,但是后期还是能省则省,没有半点奢侈的意图

商家说得没错,还是一步到位的,我前后买了3个控,最后还是买了FF9,前2个等于就扔在那里了,9通道的飞起来动作很柔和。另外,练习机也无所谓了,要想动力猛一点,就用OS55二冲的,那个够劲。以后,弄架好飞机,再整个70或80的YS四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