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方向尾巴会摆动[已解决]

楼主(2007-10-08):
新买的GY401和S9650装上小暴龙后在停悬时一打尾方向舵尾巴就会摆动几秒,几秒后又会稳定下来
请各大大说说问题出在甚麽地方, 是JR9X2 或是GY401没有调试好吗?

网友A:
追尾了吧,感度调小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尾了吧,感度调小点看看

感度我调到60还是会摆呀!

网友B:
感度再低点呢

网友:
追尾了,感度继续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再低点呢

再调低就变成一般模式 非锁定模式啦

网友C:
这问题不是追尾现象,应该是机械部分的原因,尾巴推是否有卡涩,9650摇臂孔是否正确,推杆是否垂直,9650是否有松动,401是否固定好,中立点是否偏差太大等等,多检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不是追尾现象,应该是机械部分的原因,尾巴推是否有卡涩,9650摇臂孔是否正确,推杆是否垂直,9650是否有松动,401是否固定好,中立点是否偏差太大等等,多检查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不是追尾现象,应该是机械部分的原因,尾巴推是否有卡涩,9650摇臂孔是否正确,推杆是否垂直,9650是否有松动,401是否固定好,中立点是否偏差太大等等,多检查下看看,

现在逐一一检查:loveliness: 谢谢大大的意见

摇臂有过长吗?

网友:
尾轴弯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噢

网友:
可能是尾巴中立点
或者尾轴的问题

网友:
摇臂换短的孔,401上加延时,尾轴上加点WD40

网友:
没有飞的时候打一下尾舵看看,会不会很涩的感觉!如果不涩就是电子的问题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 原来问题在于错把GY4OI的感度频道插头插错了通道
请问怎样提高尾巴转动的速度呢?感触现在尾巴的转动比较迟钝. 谢谢各大大的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 原来问题在于错把GY4OI的感度频道插头插错了通道
请问怎样提高尾巴转动的速度呢?感触现在尾巴的转动比较迟钝. 谢谢各大大的宝贵意见

调4通道的行程,EPA加大.

楼主:
昨天把感度调低一点尾巴转动比较迟钝的问题解决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