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EX等进口控唯一的易损件——电位器寿命是多少

楼主(2007-10-08):
有哪位知道FUTABA,JR控的电位器的寿命是多少?因为我知道国产的电位器一般用不长时间碳膜片上的碳粉会掉下来,我现在用的国产控就是用几个月电位器就要清洗一下。用6EXHP是否会好很多,特别是练模拟器对电位器的损耗更大。

网友:
6EXHP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看它的做工和用料.......

网友:
好像一些很老的控还在服役。

网友:
看失控记录 哪个最少用哪个啊

网友:
我都舍不得拿 9X玩模拟器
就是怕这个,专门借了台 4VF

楼主:
我玩过很长时间音响,国产和进口的电子产品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一点。因为进口控我没接触过,所以想请用过的模友介绍一下进口控唯一的易损件——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过很长时间音响,国产和进口的电子产品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一点。因为进口控我没接触过,所以想请用过的模友介绍一下进口控唯一的易损件——电位器。

我在用 9X
但你的问题我无法回答,我没拆过,也没用坏过

网友:
有的是其他可能性造成你失控,就别关心那个电位器了,嘿嘿

网友:
一般电位器的寿命怎么也有十万次吧

网友:
在用futaba。

我感觉,从最低的T4VF到最高端的T9Z,(14MZ嘛,10年后再讨论寿命吧)
在正常使用时,电位器寿命无论如何不会低于5年,期间不需要任何维护。

实际上,我见过一个T4VF,10年;见过一个T9Z,12年;正在用的一个T9Z,11年。都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我感觉进口的产品在QC上做的比国产货好多了

楼主:
因为我没接触过用进口电位器的控,看了LS各位的介绍,看来进口电位器不错。还有我知道在电子市场上进口电位器价格是国产的10倍左右。

网友:
注意要使用线性电阻,不要使用指数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