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E机机问题

楼主(2007-10-08):
高手们,我的机机加大了油门怎么飞不高,我的机头以升级成了金属的。。
不知道你们谁能教教俺。。小弟想 不出怎么办让这只鸟类飞起来。。

网友A:
检查看是否有双桨,螺距是否太大或太小,机机是否震动得厉害

网友B:
电池要挂了

网友C:
凭我的经验 综合2楼和3楼的 就是最佳答案

楼主:
多谢了,没有双桨,螺距都调过了,电池呢只换过一次。。。看来我得重新再换电池试下了。。谢谢各位。

楼主:
真的是头痛。。
机机只能在地上,就是不起来。。。油门加大了还是那样只有响声,没有飞起来。
都不知道哪出了问题。。飞机没有双奖,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和电机的问题,,

网友D:
油门加大的时候,稍微打一下副翼,看看会不会跳起来?

网友C:
22#e根本不能用变距模式飞,变距不顺滑一会窜起来一会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