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又装小龙 有几个问题 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7-10-09):
昨天晚上又装了一会,发现那个滑道是塑料的却是有道理,很方便 现在有几个难题需要问问大家,首先是机头的两个舵机,那两个舵机的耳朵是装在机身里面,还是外面,我是装在里面了,不过费了好大功夫,碳钱板都快让我给掰裂了,真的很难装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尾沱机怎么装?耳朵在里面还是外面,在里面除非全拆了 要不然装不进去, ,大家先看看图巴

网友:
舵机装里面

网友:
 电池板没装?

网友:
前面的舵机耳朵是在里面的!尾舵机好象也是靠里的!

网友A:
1、使用辉盛9g舵机,斜盘的3颗舵机都应从侧板里边往外装,球头也都朝里(指向舵机),这样的安装可以保证连杆基本成垂直状态。
2、使用65MG舵机,前边的两个应从侧板里边往外装,球头朝里指向侧板,后面的升降舵机有两种安装方式:
从侧板外往里装时,要在舵机耳朵与侧板之间加2mm的垫(用舵机臂做一个),球头往外装;
从侧板里往外装时,也要在舵机耳朵与侧板之间加2mm的垫(用舵机臂做一个),球头往里装。
3、在安装舵机时(包含前、后舵机),要把上边的主轴固定座的2个螺丝卸掉,还要把前舵机舱上面的连接柱卸掉,这样就可以在安装舵机时把侧板摆开一点以利安装。
65MG舵机还是比较好装的,辉盛9g舵机的安装是有点费劲,但是练过几次以后就能找到一点安装的窍门了。

网友:
要说装舵机或者换舵机齿  还是我的60#方便,侧板也不见得不如450耐摔

网友:
去亚拓论坛看蓝色机械鸟的安装贴,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使用辉盛9g舵机,斜盘的3颗舵机都应从侧板里边往外装,球头也都朝里(指向舵机),这样的安装可以保证连杆基本成垂直状态。
2、使用65MG舵机,前边的两个应从侧板里边往外装,球头朝里指向侧板,后面的升降 ...

  说得清晰明了

网友:
很棒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辉盛9g舵机,斜盘的3颗舵机都应从侧板里边往外装,球头也都朝里(指向舵机),这样的安装可以保证连杆基本成垂直状态。
2、使用65MG舵机,前边的两个应从侧板里边往外装,球头朝里指向侧板,后面的升降 ...

呵呵 说的很详细,多谢了 晚上回去看看,实在不好装,我就抱着jj找你帮我装

网友:
呵呵,我说吧,不把舵机先装好是要吃苦头D

网友:
陀螺仪座转下面去吧,保护陀螺

网友:
3个舵机耳朵都在里面,不行就拆侧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