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飞行和气温有关吗?

楼主(2007-10-09):
我的雷鸟十一还正常飞行,几天没飞,十月六日又飞发现飞不动了,试了三块电池都一样,充好电的电池装上飞几个起落就没劲了,也就不到一分钟,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我认真回想了一下,我们这边10月6日开始降温了,这几天降到了8度左右,会不会是气温影响的呀?如果是温度低影响了电池性能发挥,但电池飞一会就开始温热了,应该可以正常发挥了吧,但是电池温后仍然飞不动?请行家解答一下。

网友:
气温降了电池也不至于会差那么远吧!

网友:
把电池放在身上的口袋中暖热了,再玩.  不过要是温度不低于10度,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
建议检查电机轴是不是该润滑了,对升力的影响是你意想不到的

-

网友:
气温有关系!

网友:
不会是还要借助地面暖流才能升空吧  成热气球啦

网友:
应该是电池出了问题。

楼主:
电机轴应该没有问题,我换了一个新电机,问题还是一样;电池应当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的三块电池(两块锂猛、一块锂聚)都这样,不会同时坏了吧?

网友:
电机齿轮和大齿盘的间隙没调整好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平衡翼出问题了

楼主:
电机齿轮和大齿盘的间隙一直没有调整过,现在也重新调了,不行;平衡翼检查过了,没问题。感谢大家热心解答,谢谢!

网友:
电池的问题一般,10度下,对里电池的工作影响不小,放电能里下降

楼主:
已确诊了,是电池的问题!试验方法:把充好电的锂电池放到电暖手器是捂热再飞,飞行时间接近原来飞的时间。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既然是温度低造成电池放电能力下降,为什么在低温下飞上一会儿,电池轻微发热后,电池性能也不能提升,仍然只能低空悬停。天啊,难道整个冬天就不能玩小电直了,真是郁闷死!有解决方法没?

网友:
诶,我的雷鸟挂了

网友A:
有,电机会猛点.太低了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机会猛点.太低了电池不行.

没看明白

网友B:
嗯,真这样么?我们乌鲁木齐今天6度我去飞也很好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真这样么?我们乌鲁木齐今天6度我去飞也很好呵。

你用几节锂电?还是用原装镍电?

网友:
11.1v 12c两节锂电

楼主:
我用的是锂猛电,这电池低温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