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加BEC的问题

楼主(2007-10-09):
请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外加BEC?外加BEC的好处?我现在用的是40A的好盈守护神需要外加BEC吗?

网友A:
不错啊 为了不被删除赶紧加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为了不被删除赶紧加字啊

网友:
守护神就不要加了它的BEC是属于开关电源发热很低,奔腾是线性的加了UBEC发热低了舵机供电更加稳定.

网友:
UBEC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降低电压,以适合接收机跟舵机使用!

网友:
40A没必要加

网友B:
我准备用的好盈60a守护神,另外想问一句,亚托30a的电调能不能用固定翼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是呀 为了不被删 多加点字吧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用的好盈60a守护神,另外想问一句,亚托30a的电调能不能用固定翼上啊

可以的!

网友:
UBEC能使电调温度降低,减少耗电量,舵机供电更加稳定,也许还能延长电调的使用寿命哟!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回10#
规定不能灌水以后,回帖的也少了,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