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铣床的请问一下.

楼主(2007-10-09):
请问一下:升降台铣床好还是升降头铣好啊?

网友:
小汽车好还是大巴好

网友:
最好2个都可以上下~~~~~

网友:
通常两个都可以

网友:
降头铣好,偶的概念是一个点和一个面的对比.

网友:
请问一下:升降台铣床好还是升降头铣好啊?

要看加工零件来定  升降台面的刚性好点  升降头灵活点

网友A:
升降头一般是钻铣,升降台的一般是立卧两用的工具铣.后者好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头一般是钻铣,升降台的一般是立卧两用的工具铣.后者好就是贵.

是的,我也有这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