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雷鸟尾电机的焊接问题!!!!!

楼主(2007-10-09):
各位师父,我买了雷鸟4200尾
电机
,感觉很难焊接。雷鸟4200尾电机两个金属头是紫铜,
用刀刮过,用锉刀锉过,用了焊锡膏,松香,感觉很难焊接,到目前,我目前已经焊坏3个雷鸟4200尾马达了。
请教各位,你们用什么方法焊接雷鸟尾马达?用好一点的方法告诉小弟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王哥,教我怎么抹呀,劳你大驾,写清楚一点呀  。

网友A:
倒,我从来没遇到难焊的啊,线先上点松香,再在线头上挂锡,放到焊点上,点下就焊上

网友B:
焊锡膏肯定能搞定!!!
估计你的电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C:
是你的焊接功夫不行,我一下就焊上了,实在不行邮来我帮你焊

网友D:
烙铁温度要高点

网友E:
烙铁头要吃锡,焊接除污、锈,抹点焊膏,马上搞定

网友E:
焊接是基本功,找个废收音机,多练吧

网友A:
是啊,你的焊头要搞干净

网友F:
买好点的焊枪和好点的焊丝也是要的

网友G:
好像没有遇到过铜不吃锡的,看来真和焊接技术有关了

楼主:
可是是我的电烙铁功率小,换了一个大功率的电烙铁,好像好焊了一点。
但是必须说明,紫铜比红铜难焊接,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呀。。。
市场上,好像红铜也比紫铜贵呀,,,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