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33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10-09):
如果做330...
用1000MAH,11.1V,15C电
和这个无刷...配1024浆好不好?
电调用18A的够不够?

用这个配置的话...放入其它飞机能飞不...?
我不想买一套设备只飞一种飞机...这种配置算是中等吗?

网友:
1 行不行要看电流够不够
2 还有2S是指两块LI电串联吗?对
可以自己买回来弄还是出厂就固定了?成品固定好了
3 看通道够不够用

楼主:
一般固翼要多少A?
感觉2S都有1100MA左右...但是都是100G左右...会不会太重?
做固翼我看是3个驼机+动力部分...4通够用了吧?

网友:
多少A要看电机……

2S1000maH没有100克,10C的大约60克,15C的大约80克,20C的也不到100克。重不重,要看飞机……

固定翼只用过舵机,不知道驼机是什么东东,3通就可以飞了……

楼主:
为什么要看电机? 无刷有限制电流的吗?
驼机=舟它 机...那个字找不到...
我看见很多人玩固翼都是用6通控...多了哪两个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看电机? 无刷有限制电流的吗?
驼机=舟它 机...那个字找不到...
我看见很多人玩固翼都是用6通控...多了哪两个动作?

1.电机没有限制电流一说,不过电机负载工作时会产生电流,一般几A到几十A不等,具体视合什么电机带什么负载。如果电池的放电电流达不到电机负载工作时需求的电流时,电机就会出不了应该出的力 ,电池也会由于过载放电而损坏。

2.舵机,拼音舵(tuo)机(ji)

3.常规遥控比例固定翼模型最起码要求有三个比例通道,一个为油门,一个为升降舵,一个为方向舵(或副翼)。四通就是一个为油门,一个为升降舵,一个为方向舵,一个为副翼。6通控多了两通一般就是没有分配工作的,空闲了的。

网友:
此贴再发展下去极有可能成为新手问与答大宝典 建议LZ再努力的潜水挖坟

楼主:
 挖了几天了...因为从未接触过无刷...很多不会...

浆和无刷和电池的配合有哪些要注意的?

如果我用2S 1100MA的LI电...要配怎么样的无刷和浆...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用LI电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
电池,电机,电调,浆有多种多样的搭配,不能一一尽数。主要还是要看你有什么要求(飞什么机,要飞到什么效果,预算)。电机和浆的搭配可以参考新西达电机的配浆表(自己搜 ),表中有工作电流,选择电池就要参考这些电流数据了。譬喻说2212(1400KV)配9050浆,电流18A,那么你选的这个配置用的电池放电电流就不应该少于19A(富余1A给设备供电)。如果还是用你手头上的2S 1100MAH(10C)的放电只能达到11A,远不能达到19A的放电,那么电池就会坏,OK?
LI电用得正确还是安全的,就是你要往火里投就没办法了,安不安全主要在你自己。

楼主:
LS的解释很清楚...
不过如果是 1100MA 15C放的电流是多大?
还有我找不到那个表...在百度和论坛也是...是不是打错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电机没有限制电流一说,不过电机负载工作时会产生电流,一般几A到几十A不等,具体视合什么电机带什么负载。如果电池的放电电流达不到电机负载工作时需求的电流时,电机就会出不了应该出的力 ,电池 ...

舵,(duo)

一个电机一旦做好,它的基本参数就固定下来了,输出功率、KV值等都有一个相对合适的值,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要根据需要合理的来搭配电池、电机、桨,让它符合我们的设计要求,同时又有一个最佳的效率。

楼主:
为什么没人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duo)

一个电机一旦做好,它的基本参数就固定下来了,输出功率、KV值等都有一个相对合适的值,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要根据需要合理的来搭配电池、电机、桨,让它符合我们的设计要求,同时又 ...

广东人,分不太清舵(tuo)和舵(duo)有什么分别,一直是用舵(tuo)的

说的是,不过LZ没给出一个目标,总不能将B2030到C5235,每个配置都说出来吧。

网友:
http://www.5irc.com/product_list ... E%CB%A2%B5%E7%BB%FA
这里有新西达的每钟电机的配置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做330...
用1000MAH,11.1V,15C电
和这个无刷...配1024浆好不好?
电调用18A的够不够?

用这个配置的话...放入其它飞机能飞不...?
...

可以,选1500KV的通用性会好点。

楼主:
其实有个问题那个表为什么有2排数据?
是输入电流15A时KV就1500...
11.5时就1000吗?

网友:
无刷电机,同型号的有不同的KV值,图中那个电机有两种KV值,一种是1500KV的,一种是1000KV的,电机外观一样,不过内部稍有不同。

表中数据打横是KV值,电压,空载电流,空载转速,负载电流,负载转速,浆,拉力,拉力电流比,不知道。

楼主:
最后那个我知道...是电机重量...

780G的推力够不够...?
最后一个问题了....做一只KT机大概用多少M的碳纤棒和哪种直接比较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那个我知道...是电机重量...

780G的推力够不够...?
最后一个问题了....做一只KT机大概用多少M的碳纤棒和哪种直接比较通用

780G的推力对于500G的KT330来说够了,1M的5*3碳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