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电调能不能用电动固定翼上啊?

楼主(2007-10-09):
亚托的电调能不能用
电动固定翼
上啊?

网友A:
可以 只是稍微重一点而已~

网友B:
亚拓的电调完全可以用在固定翼飞机上,但是实话实说——真是大材小用了。
直升飞机要靠精准的电机转速来控制飞机的悬停状态,所以油门摇杆的解析度要达到200,而固定翼飞机对油门解析的要求不会比直升机高吧。

网友C:
我是刚买了好盈60a的,正好用在450上,以前的30a又不值钱,正好固定翼差个电调,挪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