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油门通道控制方式

楼主(2007-10-09):
请教飞机油门通道,操作杆拉杆动作是向下拉操作杆?油门是变大吗!标准方式是什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推拉杆是特指升降舵的操纵,油门是推就大拉就小。

网友C:
美国手左边油门,日本手右边油门

网友D:
油门可以反向的,一般是上推大下推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