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90级直升机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2007-10-10):
对汽油机感兴趣,想用90的改一下,不知一般90的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不知道也顺便看看

网友:
以前坛子上好象有大大把小松的汽油机装到了90直机身上了?

网友:
我的90全重6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汽油机,重量1.8kg,用1806的浆,拉力5kg,估计改直升机应该没问题。但是哪里有合适的旋翼头呢?自己做的话太麻烦

网友A:
若是现成的90直机,旋翼头不用改

但是你要计算一下齿轮比,90直机悬停的旋翼转速在1400,航线和动作转速在1600-1800或1900。看看你的汽油机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90的,不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要计算一下齿轮比,90直机悬停的旋翼转速在1400,航线和动作转速在1600-1800或1900。看看你的汽油机能否满足要求。

我的满负荷高速在7000左右,齿比3-4差不多

网友:
去查一下JR260的齿轮比,可以参考

网友:
刚才看了我的JR260的齿轮比是8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