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T6XHS发射机里.如何调节油门螺距?

楼主(2007-10-10):
新手,买了台450,发射机是FUTABA T6XHS,现在CCPM及陀螺仪已经调好.但是油门螺距不对.半油门下.螺距是7度,太大了.想调节到60%油门下5度螺距.请问如何调节?

网友:
哈哈,FF6啊!我很熟!太复杂了,一下子说不清

网友:
大六是三点螺距还是五点啊??

网友:
这个控我也从来没搞清楚,我是这样调的:
所以微调归零,把油门推到中点,然后调节直机连杆使螺距在5度,这样下来,油门最低点是-2度,最高点是9度,如果低点和高点有偏点,再用微调菜单来调整,中间悬停螺距有问题,可用左上角那个黑色旋扭来调整悬停螺距的大小。
另外我觉得这论坛还是有不少用FF6在飞电直的,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教教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我也不会调,老手怎么就不来帮帮我们新手

网友:
FF6里有一个菜单:PI-N PI-I PI-H  里面有个1 2  3   上下都有箭头,箭头指上说的是最高点螺距,指下则说的是最低点螺距,1 2 3 与PI-N PI-I PI-H是相对应的,说的是三种不同的飞行模式即普通模式  油门保持模式(特技模式)   油门锁定模式(熄火降落模式)   大家都明白了吧!别再说老手不帮新手了,靠,打字累死了!若还不明白,请联系QQ36474732,我保证能让你明白!

网友:
俺也用ff6xhs

以前调过,不过忘了,现在刚入手电直,重新学习
一下是我的理解:
hold:油门保持功能,用于熄火降落
idle-up:用来飞3d,调整的是油门摇杆位于最低点时的油门大小
hv-t:悬停点油门大小
hv-p:悬停点螺距
pi系列楼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ff6xhs在idle模式下和普通模式下悬停点的油门可以设置成不同的吗?我看了大大们的帖子,发现idle模式下悬停点油门要设置成90%多,可是ff6好象不能分别设置啊,请指教

网友:
hold 是油门锁定功能,用于熄火降落
idle-up 在FF6里就是油门保持的功能,用于飞3d  就是说当设定100%时,油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都是100%  中间点油门可以通过hv-t来调整 飞3D肯定是要调成负值的,这样油门曲线就是二头高,中间低,但是如果hv-t调成负值对普通模式也是有影响的,这就相当于中间点油门低于50%,而我们飞普通模式一般要求中间点油门在65%左右,这就是FF6的不方便之处.
以上这些我是曾经把接收机油门通道上插上舵机,通过不同数值的设置舵机所作出不同反应,才研究出来的,希望能对用FF6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idle-up:用来飞3d,调整的是油门摇杆位于最低点时的油门大小
7楼的说得很对,idle-up只是设定最低点油门大小,开IDLE时,最高点油门永远是100%

网友:
唉,看样只能将就用了

 有钱换ff9

网友:
先进N-PI菜单,1表示1点(最低点 0 )螺距,螺距尺调到-2度,然后增加或减少N-PI-1的参数,直到螺距-2度.30%.50%,60%.....2.3.4.5点螺距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