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孵化器6通接收严重跳舵,急切解决问题,大伙进来看看,帮帮

楼主(2007-10-10):
近日我做的jas39全部装备完毕, 开始测试,接收可靠性,

我用的发射机是新版FF7,接收用的是西安孵化器六通.   模型总动员的25安电调,2212  电机....这套设备在以前的小飞机上用是安全的,一点不跳舵的.

可是装在这个jas39上 不拉发射机天线的话,无论处在哪个位置都跳舵......   因为这个飞机电调电源线是加长的,所以存在电磁干扰. 我就用香烟的锡箔纸,取下来包在电源供给线上,   可能在安装的过程中有弄破损的地方. 不过用手摸着天线就不跳舵. 因为这个飞机安装完,设备就不好取下来. 现在求助 解决的方法, 比如在接收机天线上包裹一层锡箔纸解决问题吧,还是别的什摸.就这一步就可上天了......

网友A:
漂亮!!!!
想看制作过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想看制作过程图!!!~`

想看制作过程,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301&extra=page%3D1

网友:
好像文不对题哦?
我就是被骗进来的哦

网友:
这个水啊 !!我以为又出啥大事了呢

楼主:
都别灌水了,回答点实质性的问题吧

网友:
晶体会不会是接触不好,我那个也是,那个座好像有点松

网友:
天线换个位置,好像是老版的孵化,天线不要靠近接收机,以前不是有人拆开过么,里面一个什么滤波器,一靠天线就跳舵。。。

网友:
楼上正解

如果还不行:

检查天线是否虚焊

另外锡箔纸不接地和没包是一样的,这个功夫白干了

测试时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都拉长拉直,还有个可能附近有什么干扰,刚好你的天线长度感应到的就是干扰频率

网友:
注意一下,电调的供电的问提

你可以试一下单独给接收机供电,不用电调供电,效果会好很多,我以前用好盈的60A电调,里的BEC供电,不拉发射天线拉距只有3米就跳舵了,单独供电至少40米以上,都是同一个条件测的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接收机,不然,对不起这么好的飞机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跳舵,先前飞的还好好的,有次莫明其妙的炸了,后来测试发现是接受机距离只有不到2米!

网友:
检查下电源延长线是否有虚焊现象!

网友:
同意9楼、10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