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动力电池,放电电压

楼主(2007-10-10):
我的450,用11.1v,2200mah,15c,现在是航线12分钟,旋停是15分钟,一般就电调保护了,我的电调保护电压设的是单片3v,下来量,一般是9.5-9.8v,
电池
连续飞完是温的,请问每次都这样飞,对电池有什么影响么?或是每次都不用完对电池有影响么?

楼主:
没回帖的,自己顶下

网友A:
没有影响

网友B:
在有负载的时候放到单颗3.3V为宜,此时无负载时的电压在3.9V左右。如果放到3.0V再下来,基本上电池用过20多次就会不死也会少半条命。

网友C:
过放肯定对电池不好的,

网友D:
电压建议飞到10.6V以上
空载电压建议飞到10.6V以上,动力电池放电到3.2V左右已放完了75%以上的电量了,空载后电压会回升的,航线最好飞在12分钟以内为好,新电池可以飞长一点点,但不要太长,旧电池就不要飞太长,因为电池每用一次就意味着会有容量损失。不要老兵新兵一样对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