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我的OS50发动机怎么会成这样?

楼主(2007-10-10):
6日去飞,40米高悬停熄火,摔机,回来后打开发动机一看下一跳,缸头盖和活塞顶表面凸凹不平,缸套上有两个用手摸感觉很明显的凸槽, 缸套、环 、活塞 又得花银子了,我平时都飞电的,油的很少动,我用的是国产15%的成品油,该不会是飞完后不擦洗,腐蚀造成的吧(相片时间不对是10 10)

网友:
你用的什么油料?

网友:
像是烧毁了。

网友:
应该没事。

网友:
那些黑的是积碳,您说的刮痕大概是沙子进去了,或者是活塞环没对准位置吧,OS的我用不起,我的三叶倒是出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积碳过多,擦洗!飞了时间很长了么?或者是油不好。热火头象是烧毁了。

网友:
好惨,好像很多杂质啊。

网友A:
这是有杂质(比如是火头残体)掉到燃烧室里,然后被高速的活塞来回撞击造成的。
我有台船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杂质(比如是火头残体)掉到燃烧室里,然后被高速的活塞来回撞击造成的。
我有台船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果然高手,你的判断完全正确 ,昨天回家拆缸套,却怎么也拆不下来,没办法放到灶上烧,还是拽不出来,后来想到一妙计--先加热,然后迅速用酒精棉球冷却缸套,果然很轻松的就把缸套拽出来了,这是拆下来的活塞,缸套上也磨出了几个槽 全废了 ,大家看到那两个卡簧没有,本来是一样的,可是做左边那个少了一段,断下来的那一截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
严重积炭,过热拉缸了

活塞活塞环,缸套都换

网友:
OS坏成这样,还是不要修好,重新买一台吧

网友:
象是不完全燃烧的积碳!!

网友:
烧的有有问题 ,而且是收针收的太小了(烧国产油最好是开大点主油针)

网友:
油针小了容易拉缸

网友:
正好白头50换蓝头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一个顶3个的OS50?
卡子断了也是油的问题???
好像没关系吧?

网友:
先是軸乘沒打理, 嚴重過熱拉缸,火頭也癈了.

這樣子報癈好了,修理費也要800多900
基本上全換,汽缸也因過熱脹了.卡死在機身內
以前的os50 舊版本給我飛了3年
也有用tp15,反正  老掉牙本死不怕
1圈1油針也沒你這個可怕

网友:
活塞已经拉伤,这是断裂的碎片造成的刮伤。发动机没有充分磨合。燃料不好,积碳严重,积碳造成压缩比增加,温度增高。
挺严重的。换了新活塞和缸套。试着多加一片0.1mm的汽缸垫片,换个冷点的热火头。

网友(2007-11-26):
严重同情中

网友:
是油的问题,国产成品油让卡子锈断了,引起。。。。。。。

网友:
是国产的油```?? 哪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杂质(比如是火头残体)掉到燃烧室里,然后被高速的活塞来回撞击造成的。
我有台船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的OS 50  的火头电热丝也断了,会不会也掉进燃烧室里被高速的活塞来回撞击也造成这样?!

网友:
换新的吧,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