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动力电池,放电电压

楼主(2007-10-10):
锂动力电池,放电电压

我的450,用11.1v,2200mah,15c,现在是航线12分钟,旋停是15分钟,一般就电调保护了,我的电调保护电压设的是单片3v,下来量,一般是9.5-9.8v,电池连续飞完是温的,请问每次都这样飞,对电池有什么影响么?或是每次都不用完对电池有影响么?

楼主:
在线等答案!

网友:
单片3V好像太低了点,到3V才下来,对电池肯定有影响

网友:
最低3.3V,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池?建议不超过10MIN。

网友:
建议航线在8分钟,时间短一点,电池准备多一点,有利于电池寿命!

网友:
有点过放

网友:
 危险系数比较高

网友:
3.6安全吗?

网友:
我从来都是用计时器,严格控制在8分钟内

网友:
8-9分钟最好!LZ这么飞每次电池都是接近电量全部放光!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飞完后每片最好还在3.7伏左右,这样电池寿命会长些,飞7~8分钟最好。

网友:
LS正解~帮顶了

网友:
你们都飞的好久.我一般3D飞行3分钟就下来了,单片3.9

网友:
呵呵,悬停15分钟,航线12分钟?严重倒置了!就算是时间上没问题,也应该是航线15分钟,悬停12分钟才对!

楼主:
http://www.5imx.com/info/info-b/info-b3031126.htm这里这样说的
  1.充电
  充电电流及充电电压不得超过以下标准,如超过规定值可能会对电芯的充放电性能、机械性能及安全性造成造成损坏,进可能导致发热及泄漏。
  ·电池充电器必须能恒流恒压充电;
  ·充电时的单体电池充电电流必须在1C5A以下;
  ·充电时温度范围在0~+45℃;
  ·充电时电压不能超过4.23V。

  2.放电
  放电电流不得超过以下标准,放电必须在本标准范围内进行。
  ·单体电池放电电流必须小于2C5A;
  ·放电时温度范围在-20~+60℃;
  ·单体电池放电终止电压不小于2.75V。

  3.过放电
  需要注意的是,在电芯长期未使用期间,它可能会用其自放电特性而处于某种过放电状态。为防止过放电的发生,电芯应定期充电,将其电压维持在3.0V以上。过放电会导致电芯性能、电池功能的丧失。
  ·不能过放电使单体电池低于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