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BC 坏了,板子上的两个 IC 烧糊掉了

楼主(2007-10-10):
请模友们帮忙查查图上这两个 IC的型号,资料,上面的好像是IRF7413,下面的看不清,手上有 601的朋友能不能帮忙拆开看下呢,谢谢了 !!要是有电路资料能发给我一份吗? 我的邮箱 hohoho_frog@hotmail.com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多半是两个 CMOS管子 !

网友:
我倒,想帮您看看来着,怎么拆不开啊?好像除了螺丝固定外,很多管子还上了不少导热胶,粘的很死,不敢硬拆了

楼主:
7413 查到了,但是下面的型号不清楚。。

网友A:
为何最近601BC频繁出问题呢?
如何烧掉的?

网友:
是噢,我一个朋友的也是烧了,寄回厂家修理!

网友:
我的很好用阿,

网友:
我猜应该是P型的MOSFET管,用作降压。IRF7413是N管,应该是用于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最近601BC频繁出问题呢?
如何烧掉的?

用平衡充充一2S的LIPO,自已冒烟了,屏幕上显示的电流从1到5A一闪就挂掉了。

网友:
是新买来的产品,没怎么用过呢?还是已经正常服役一段时间了?
新的烧掉有可能,零件老化不好;要是不很旧的烧掉,那就是厂家零件的问题了

不是外接电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那个地方烧坏的,
不过在照片红圈内我的601BC只有一个元件,
不知道是版本不同还是厂家忘焊了或者是直接烧没了。

刚买回来第一次拿到外场用就坏了,
当时是用12V电瓶在充一节5号电池的,挪了一下充电器,突然冒了很多烟,之前也冒过烟,结果这次就没救了,只有屏幕显示,没电流输出了。
厂家资料都没有,想修都没有地方,惨呀!!!!

网友:
我用的是BOBOS的2006,有几个月了,没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网友:
601有两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irf7413和irf7424
另一个版本的有一个mos在背面
我免费修601bc,只要单片机是好的保证能修好

网友:
有这么好的事啊。
那我的电路板给你寄去,你给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不错,赞一下.

楼主:
我先在本地找找元件,看能修复不,呵呵,能自己动手修得好,就不用麻烦好心人了,要是修不好,还得请好心人帮忙!

网友:
我的两个月前也是烧了7424,结果只要上电,接电池端就输出5V
7424是P管,当地不是很好买,后来邮购了颗换上去就ok了。因为风扇吵而自行去掉风扇的朋友要注意了,这颗管子在充电电流超过约2A后会比较热,要注意通风散热。

楼主:
呃,。。。我就是嫌它吵拨掉了。。。。

网友:
我的也烧了 irf7425  谁有呀!~~帮忙弄几个

网友D:
我的601BC中的IRF7413也损坏过。我就用06N03代换,一直用到现在。没有再出问题。

网友E:
又是烧FET管的,这个FET管是P沟的电流18A左右,我找到F7416的代用

网友F:
我的7425 用什么带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