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机尾向右旋转,无法控制

楼主(2007-10-10):
今天飞LAMA V4找到感觉,学会悬停,连续飞了一块电,换第二块电刚开始正常,但两三个起落后机机不受控制,机尾向右旋转不受控制,且感觉无向上的力量无法起飞。
拆下外壳,先检查传动齿轮的螺丝是否松动;再按说明书调整四合一的Proportinal,无论调大还是调小都没用。
是何原因?如何调整?是四合一的问题还是电机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LAMA V4 如果是E-SKY的,检查你的主旋头,就是最上面的两对桨的那个。你捏住主旋的齿轮,然后转动主旋头,看是否松动。一般由于ESKY LAMA V4的摔过之后,主旋头塑胶头与钢轴接头松动,要么换或者用胶固定住。ESKY 的通病,建议厂家改进设计.

网友:
连着 飞把其中一个电机 烧的过热了 退磁了 所以机器 就像一个方向转

因为一个电机 出现问题转数 下降了 升力 自然降低了

80%是其中一个电机的事 那个电机其实 尽量别太久飞 或者做好散热

网友:
高人啊 看来都对 LAMA 很熟悉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 V4 如果是E-SKY的,检查你的主旋头,就是最上面的两对桨的那个。你捏住主旋的齿轮,然后转动主旋头,看是否松动。一般由于ESKY LAMA V4的摔过之后,主旋头塑胶头与钢轴接头松动,要么换或者用胶固定住。ES ...

这个可能性大,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V4 也出现了楼主说的问题~!应该是主旋头的问题吧~!我准备换个金属的~!其实

我还没有认真摔过呢~!

PS:老听论坛上有人说马达退磁~!有真的退过的吗?说说症状~!

网友:
很好判断是否马达的问题, 你发觉开始自转,那停机休息,等马达温温手后再起飞,如果还自转,那可能别的问题,不自转,是马达过热后性能不一致的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退磁,但使用时间久了性能会下降的!!有刷马达都是这样!!多测试几次就知道了....

楼主:
高手,谢谢,飞机没有摔过,分析应该是电机问题

楼主:
其他型号的LAMA有无类似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 V4 如果是E-SKY的,检查你的主旋头,就是最上面的两对桨的那个。你捏住主旋的齿轮,然后转动主旋头,看是否松动。一般由于ESKY LAMA V4的摔过之后,主旋头塑胶头与钢轴接头松动,要么换或者用胶固定住。ES ...

问题解决了,如楼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飞都到处偏怎么办啊?

怎么个到处偏法?要说具体点

网友:
玩这东东就是需要不停地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 V4 如果是E-SKY的,检查你的主旋头,就是最上面的两对桨的那个。你捏住主旋的齿轮,然后转动主旋头,看是否松动。一般由于ESKY LAMA V4的摔过之后,主旋头塑胶头与钢轴接头松动,要么换或者用胶固定住。ES ...

这个通过更换0206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