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88下齿轮盘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我上次在688网上定了一个下齿轮盘等,可到现在两个月了还是没有寄来 。
只好在其它网上买了一个450通用的下齿轮盘,可拿到手小了一圈,请问怎么办?
还有尾轴也是通用的安不上,那一个型号的能通用?

网友:
啊 ? 688 原来不是和450完全一样的啊?  不行就把 前皮带轮的小齿也换了行不?

网友:
机身和小齿不一样.

网友:
我只知道688 二号机都是通用的

网友:
688好像后来修改过齿轮比。

网友A:
你的应该是老版的机!
皮带齿轮为:23齿的,所以你的尾驱动大齿大一圈,
而450通用的皮带轮齿轮数是25齿的.所以尾驱动大齿小一圈,
你可以换皮带轮齿.以后方便,都可以通用了!!!

网友B:
ESKY KING2遇到点问题,高手帮解答一下

各位大哥
我新到手一架KING2
我是新手,搞不懂,电直的桨叶是怎么启动的呢?
搞好后推油门这些根本不转,一动左上角那个“倒飞开关”,桨叶就开始疯转,再拨一下那个开关就停
这是正常的么?我一直认为桨叶转动是油门控制的
我的飞机是不是有问题??
身边没有懂的朋友
希望各位帮帮我
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哥
我新到手一架KING2
我是新手,搞不懂,电直的桨叶是怎么启动的呢?
搞好后推油门这些根本不转,一动左上角那个“倒飞开关”,桨叶就开始疯转,再拨一下那个开关就停
这是正常的么?我一直认为桨叶转 ...

加我QQ:434643770
帮你看看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该是老版的机!
皮带齿轮为:23齿的,所以你的尾驱动大齿大一圈,
而450通用的皮带轮齿轮数是25齿的.所以尾驱动大齿小一圈,
你可以换皮带轮齿.以后方便,都可以通用了!!!

是22齿叭

网友(2007-11-30):
1号机器的尾传动齿轮装上去卡机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