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发动机单独启动要外节那些东西?怎么接?

楼主(2007-10-10):
摩托车发动机单独启动要外节那些东西?怎么接?

网友:
你没说明白,

最重要的是启动机

网友:
高压包就够了吧,还有汽油

网友:
需要一个脚踏!

网友A:
一个汽油箱装上汽油,汽油箱接出一根管子通到发动机上的汽化器,如果没有,买个汽化器安到发动机上。排气管不安也行,声音大点,四冲程的机器很好听的。两冲程的就刺耳了。还有发动机上要有脚踏杆,如果有电起动机的话,就要接个电瓶和启动开关。有脚踏杆没有电瓶也行。
电路部分要接电子块,高压包,火花塞。

网友:
两冲没有排气管是不行的。两冲的排气管有两给作用

引用 网友A:
一个汽油箱装上汽油,汽油箱接出一根管子通到发动机上的汽化器,如果没有,买个汽化器安到发动机上。排气管不安也行,声音大点,四冲程的机器很好听的。两冲程的就刺耳了。还有发动机上要有脚踏杆,如果有电起动 ...

1、消声  不重要
2、这点重要,两冲的发动机需要靠排气管产生回压否则发动机功率和稳定性大打折扣。四冲程就无所谓了。取消排气管后排气量还要增加一点但油耗要上去,这是正比的排量大了油耗肯定要增加,但化油器的带速混合比和行驶混合比要调整否则会出现低速不稳和高速上不去。

网友(2007-12-15):
回复 网友B:

哈哈这个你是问到专家了是汽油机都要点火系统而点火系统分二冲程和四冲程.250摩托-;二冲程由高压包,电瓶,电容器,触发器.组成的.70摩托-;四冲程由高压包,电子点火器,底压线曲,触发器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