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上2217了,明天爽飞去

楼主(2007-10-11):
我的40A电调要是烧掉了,你们可要赔我啊

网友A:
理论上40A够了烧不了的,就是温度会很高 我用40A还是加个散热,但是重量增加10g 飞了一个夏天没事。
不过其实还是要50A好,因为50A也是重多10g而已,50A不需要散热也是凉快的
关于2217。
长期用2217 2800KV+15T 飞久了,近日偶尔飞回2217 KV 3600 12T 才发现 后者的大桨转速实在是太高了。在室内开3D模式恐怖哦
电池也热的快,又要一段时间适应了

楼主:
啊!我可是用的2217 KV3600 13T,转速不更高   ,我喜欢
我的40A加了UBEC应该温度会低一点吧

网友B:
诶??? 2217 ?? 我的1500KV的不会烧我的20A吧?
恐怖啊。

网友A:
这个尺寸级别 KV3600 13T 对电池是个考验哦 不开3D可能好点
我12T 4分钟3D 下来3。84V了

网友C:
我一直用的H2217S KV 3600KV,14T,是不是转速太高了?怪不得电池用得很快。5-6分钟就报警了。

网友A:
 晕哦
这样的转速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非常高

网友D:
还是12T合适, 耗电、发热适中,又不失暴力~~

网友E:
放心去吧

网友F:
2217到底性能怎样啊 关注

网友G:
这么多种KV值的,差别这么大

楼主:
啊!我还是先试试13T,不行再换12T

网友H:
13T跟12T的差别不会特别大吧!

网友F:
亚托的430XL 3700KV 我在用快了不太适应 灵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