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的0406C控可以飞LAMA吗?

楼主(2007-10-11):
ESKY的0406C控可以飞LAMA吗?4合1会不会就有5. 6通道的输出?

网友A:
NO CCPM混控的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

网友C(2007-11-25):
应该可以的。电池盒里有模式转换开关,不用ccpm模式即可。

网友D:
新版的,电池盒里有模式转换开关,就可以

网友E:
新版可以!0406后面有开关,可以转换CCPM模式和普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