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轴承上的那颗小齿轮怎么才能完整的取下来?

楼主(2007-10-11):
尾轴承上的那颗小齿轮怎么才能完整的取下来?尾轴承炸弯了,买了新的尾轴承,可尾轴承上的那颗小齿轮可生的真牢固,都已经给我撬的不完整了还在上面纹丝不动

网友:
找个有洞的地方。轴插进去,齿轮架在边缘
再用一根铁钉什么的把弯的尾轴敲顶出来

楼主:
只能这方法吗,我家除了下水道之外再也找不到比尾轴承稍微大一点的洞了,我就是叠了三把老虎钳敲的,结果边缘都给我翘花了还一动不动

网友:
是尾轴吧?尾轴承要炸弯可不容易 用拔齿器最方便,否则只有慢慢敲了.

网友:
建议买个 拔齿器, 很方便,敲容易把齿轮敲坏

网友:
买个拔齿器吧,虽然投资稍多一点,但真的很有用的。

网友:
别换齿轮了,成品带齿轮的尾轴副厂件也不贵,一个拨轮器要70多元呢

网友:
还是拔齿器吧,敲出来的齿轮一般都变型了。

网友:
用拔齿器拉出来,很方便。

网友:
下次买尾轴就买带齿轮,一套,方便.

网友:
楼主真强,比下水道小的的孔都找不到

网友:
买个桌虎钳吧,适合我们玩模型用的大概就是3、40元钱,很方便的

网友:
买带轴承的尾轴吧 拔齿器不便宜呀

网友:
直接买带齿的尾轴吧

楼主:
现成里一包里面3根尾轴承,只有一根带齿轮的,两根不带,哪有卖都带的吗?

楼主:
我在淘宝里看到的要不是一包里只有一根带齿轮的就是三根都不带的,有没有现成都带的啊,知道的麻烦给个地址。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里看到的要不是一包里只有一根带齿轮的就是三根都不带的,有没有现成都带的啊,知道的麻烦给个地址。谢谢各位了!!!

为避免广告嫌疑,建议你在本论坛VIP商家中查询就会有结果,当然是副厂件哦

网友:
就两块钱一根带齿轮的再敲手痛的....难道你买到了一块钱一根的?

便宜的我都支持的..

网友:
敲是能敲出来,但一般都会因此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