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伞齿加工

楼主(2007-10-11):
请问这里有谁能帮我加工一对伞齿呢,模数0.8的,小齿是16个,大齿50个,谢谢了,柳州本地找不到能加工的

网友:
我也想加工一对伞齿轮,直齿,M=1,16齿.两个一样的.

网友:
帮顶!!
我也在找能加工伞齿的,我都找了好久了啊!!!!

网友:
如果是加工的话  价钱就很贵   其实我可以帮你们做  就是价钱有点

网友A:
你去修角磨机的维修部去看看  很便宜的  应该它那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修角磨机的维修部去看看  很便宜的  应该它那有

网友B:
柳州的东环路小学对面有一家有滚齿机的,你去看看吧.

网友:
够难的了买成品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啦

网友C:
直接用三轴数控铣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三轴数控铣就OK了`!

五轴的更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柳州的东环路小学对面有一家有滚齿机的,你去看看吧.

请问一下 你的滚齿机是怎么滚出伞齿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加工,但是我的床很破,精度达不到五轴,也达不到三轴的那么漂亮,我使用小铣床用分度的方法铣成,也有全套的0.8铣刀,只能铣成直齿,最好是黄铜的,钢的也可,但是不能是合金钢或者镍钢、铬钢,床太小,啃不动,太费刀,我没有合金齿轮铣刀,也买不起。如果你是直机上使用建议使用铝盘镶嵌氟塑料,不需要润滑齿牙而且耐用,但是对镶嵌有较高的工艺要求。

网友:
你要告诉我们仔细的尺寸  齿轮有很多尺寸的及参数

楼主:
谢谢啦,我拆了一个南大越野和的差速器的伞齿代用了,加工一个好贵啊,还是谢谢大家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