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機頭朝上或朝下垂直前進

楼主(2007-10-11):
我有個疑問,直機在飛行時,要如何才能實現機頭朝上垂直前進(往天空直衝)或機頭朝下垂直前進(往地上直衝)..

网友A:
见过朝上的,但是没有见过朝下的!

网友B:
曾经看ALLAN,JK这样飞过~

网友C:
我不知道

网友D:
垂直向下,炸机的时候遇到过.如果可以救机急来升降不知道会不会垂直向上,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E:
机头朝下的好办,几次炸机就是这样的.我会,朝上的不会.

网友F:
朝上估计是利用的惯性。
按照物理学的理论,是不可能垂直向上的

网友G:
这难度俺可做不来

网友H:
向上的是靠惯性吧
向下简单,自由落体,哈哈

网友I:
估计是惯性,向上急拉然后突然收动力并改成抬头状态

网友J:
就是直升机的失速倒转嘛!能做出来的,3C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需要一定的初速度,靠惯性

网友K:
向上也只能是靠惯性来做,向下其实就是重力

网友L:
好像在成龙的电影里面看到过,找成龙大哥问问

网友M:
模仿飞狼 装个涡喷就能垂直向上了

网友N:
用手往上推,

网友O:
靠惯性,把大浆平面想成一个固定翼机翼

网友P:
估计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