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905A USB怎么玩G3.5?

楼主(2007-10-11):
装好后一运行就说找不到授权的接口设备
是还需要什么破解软件么?
各位帮忙给个链接啊
讲讲到底怎么才能用
谢谢先~

楼主:
帮忙给个还可以下的EMU地址

论坛里搜索到的都已经不能下了 谢谢~~~

网友:
插上就能用,把EMU改成1,4,7,16,里面的通道是1243,1,4反向就可以玩了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
原来就是因为没有EMU
是1,4,7,16?
怎么有的帖子说是0,4,7,16呢?
还有一个问题
我玩的时候
油门到底和到顶都是浆全速,中间是低速,不能停,感觉是3D模式一样
怎么调成和真机一样,推油门启动螺旋桨啊?

网友:
同问!!!!!!!!!!!!!!!!!我的不能识别通道

网友:
是~0.4.7.16~~

网友:
对是0.4.7.16!!

网友:
0 4 7 16
剩下的在G3.5里面自己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后一运行就说找不到授权的接口设备
是还需要什么破解软件么?
各位帮忙给个链接啊
讲讲到底怎么才能用
谢谢先~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刚买的...大哥可以告诉我EUS是什么吗???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