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4通控的S端和USB头怎么接线,制作模拟线!!谢 ...
请教ESKY4通控的S端和USB头怎么接线,制作模拟线!!谢谢!

楼主(2007-10-11):
请教各位老大ESKY4通控的S端和USB头怎么接线,制作模拟线!!谢谢教我!

楼主:
是否需要单片机??见线没有加密狗,,是否藏在USB头里面??

网友A:
看起来是藏在插头里面的
芯片估计是需要的

网友B:
楼上正解~顶了

楼主:
谢谢LZ的兄弟,看来买一条成品更适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