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老大,G2 和G3 在操控上是否有区别?

楼主(2007-10-11):
各老大,G2 和G3 比较,G3在操控上是否比G2更真实?

网友A:
我在G2里飞不出眼镜蛇的效果,另外感觉操作性比真机要简单些!还有就是参数修改没有G3的详细!不太像自已想要的那种飞行状态!

楼主:
谢谢LS的老兄,不过我看了更迷糊..."感觉操作性比真机要简单些!"是指G2 还是G3 ,还是都是...??
我是飞G2 的,由于有硬件狗,却飞不了G3 ...想买个USB线玩玩,如果飞行效果差不多,都是"感觉操作性比真机要简单些!"那就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