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10-11):
请问前辈们如何才能测量出锂电的放电C数啊?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没有放电器就不能精确测量出来,一般都是听商家说是多少C就是多少C的。
如果你技术够好,可以装上飞机试飞,100%全油门3D状态的表现和飞行时间包括电池的温度大概能看出电池的C数。
总之想个人是不容易测试出电池的C数的!所以还是买一些口碑好的电池!

网友B:
玩多了 一装上JJ就 感觉的到

楼主:
我有一个巨能的锂电 11.1V 15C 1500MM 用2212 KV1000的电机
充到12.6V后爬坡都费劲,还是全速。吊机就更别提了。时间也超短,大概两分钟。
EMAX的就不一样了。半速就吊机!请问前辈我的巨能电池有几C啊?可以改成发射机电吗?

网友C:
看来你的电池只有5-8C ,做遥控电池绝对够!

网友D:
口碑好的才买!

网友E:
现在有的电池标的15C实际也只有12C左右,XX电调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