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peng0728

楼主(2007-10-11):
我有个雷鸟电直
遥控器
,前一段雷鸟炸了,没精力修,想弄个固定翼玩玩。请教大家,我的雷鸟遥控器可以支持固定翼吗?不行的话怎么改装遥控器?请大家赐教。xiexie!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用改,能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可是我不明白,我现在电直有两个舵机,固定翼是三个舵机,怎么连接?另外我是否需要把雷鸟的接受器安装到固定翼上?

网友B:
你的接受插舵机的地方有6个插孔....把舵机插上试试就知道了...我有雷鸟控....还有螺旋仪拆了...固定翼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