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用14500电池做发射电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手上有jr x378
遥控器
,准备用6节14500 900mah的锂离子
电池
组成3s2p的发射电池组。
请问:是否还要串联二极管三个、是否还要加上控制电路啥的,使用中还有啥注意的事项不?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不用了!!来个电压指示 别过放了才好!!